宁波
求助三菱Q与fanuc机器人modbus_tcp或者简单cpu通讯例子

楼主(2023-02-06):
求助三菱Q与fanuc机器人modbus_tcp或者简单cpu通讯例子0.0

网友A:
直接设置IP通讯了,重要的是自己的控制程序。通讯就是设置而已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B:
用CCLINK比较好做,设置好通讯参数即可

网友C: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linzhenfu/11420671?spm=1001.2014.3001.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