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6):
公司有个项目想节约成本需要用到一体机设备,但是之前没有用过,大概需要六七个AI点;三四个AO点。DI  DO听老板说不用担心,所以各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设备厂商什么的。

网友A:
什么叫AI和AO点?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吗

网友B:
淘宝一大把阿,编程基本上也是仿三菱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AI和AO点?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吗

网友C:
深圳顾美一体机

网友D:
国产控制板加触屏就可以了,一体机没那么多的模拟量通道

网友E:
中达优控倒是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