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7):
手上有两个显控的屏,要求是两个屏控一个PLC,现在FX3U买了个422BD回来,装上什么不用设置两个口试过电脑编程线都可以,但是同时连屏就422BD的通讯不上,网上也找不到资料,如果能连的话,请问要怎么设置?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一机多屏,威纶通有教程

网友B:
加的BD板,PLC里面要设置参数

楼主:
PLC里要怎么写呢?

网友C:
看看威纶通的通讯手册就行

网友D:
等大神给个答案,学习学习

网友E:
屏与屏之间通过串口连接设置
与PLC直接相连接HMI1为主屏,从屏HMI2透过串口连接主屏。
主屏HMI1程序中的通讯参数设置(以三菱FX3U PLC为例)
新增本机PLC:与PLC的通讯参数照常设置。
新增主从服务器(Master-Slave Server):与从屏相连接的通讯参数设置。
波特率115200,E,8,1
从屏HMI2程序中通讯参数设置
新增远端PLC,使用主从模式。
PLC类型选择依然是FX3U。
注:使用串口主从连接进行一机多屏通讯,建议最多两屏,如要实现连接更多的触摸屏可考虑,屏与屏进行以太网连接。

网址: https://www.weinview.cn/prodshow_view.aspx?nid=31&typeid=86&id=958

楼主没说是什么牌子的人机界面,我就拿威纶通的来做范例
我没试过,只能帮到这儿了

网友F:
现在不带网口的PLC,我都不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说了是显控的屏,屏用串口连我知道,问题现在是我加了422BD就有两个422口了,我意思是每个屏单独连一个422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说了是显控的屏,屏用串口连我知道,问题现在是我加了422BD就有两个422口了,我意思是每个屏单独连一个422口

这个就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了,看它们的一机多屏是怎么操作的

每个屏单独连一个422口的话,如果你单个屏可以连的话
那就在PLC系统设置那边两个通道都设一样参数看看行不行,看这样行不行得通 或 两个屏这样和FX3U连接会不会有冲突
通常是不建议这样做是因为可能会产生冲突,开始"发神经"

网友E:
例子:这是威纶通触摸屏的一机多屏的正确做法

网友G:
D8120设为0就可以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H:
可以的 我之前用威纶的连接过 2个触摸屏一个PLC 不过加的是485BD

网友I:
422BD版加了不用设置参数,直接就能连啊
我一直这么用 用的是威纶通的 MT6103IP的触屏

网友J:
加个以太网模块,可以连接4个屏

网友K(2023-06-26):
PLC装上什么不用设置两个口试过电脑编程线都可以! 两个口链接

网友K:
TK6071IP 可以 ! 后来下载以前含有RS通信的程序后 422BD端口无法通信

网友K:
试了几次成功了,首先联机监控 d8120 有无数值,有则清除数值! 接着打开参数设置ch1通信口取缔√ ,保存后重新下载参数+程序,断电重启PLC !完美解决!

网友L:
当然可以的,一机多屏。设备比较长的话前后各一个,但是不能同时操作。

网友M:
可以的
有些屏需要设定plc通讯参数 CH1的
有些屏不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N:
首先FX-422BD板怎么设置我不太清楚,你要打电话问一下三菱官方客服,他们会教你怎么设置,屏的程序就是二个屏分别用不同的站号,下载屏的程序之前先把站号改好,比如第一个屏站号是1,那第二个屏站号就是2,通信号格式可以一样,站号不能一样。希望能帮到你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