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7):
车间中有设备采用这样的接线方式:设备C上有两个金属端A与B,A、B材质为金属且与设备C表面绝缘(还有别的设备是A与B仅一个与设备C绝缘),B由气缸推动,A与B接触时PLC有输入信号。我个人认为这样接线不合理,但又想不出别的缘由,所以请教下大家的意见。

网友A: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啥的不也是这个原理吗。
你在AB上接一对开关也就只能这样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啥的不也是这个原理吗。
你在AB上接一对开关也就只能这样了呗。
确实是这原理,无源信号。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接线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给现场操作人员带来危险因素。

网友B:
也可以用霍尔元件,B端放一个磁铁,A端放 一个霍尔开关。就无需带着线移动了。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网友C:
挺合理的,NPN接线方式
流年乱浮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原理,无源信号。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接线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给现场操作人员带来危险因素。

你说的设备外壳带电是因为你气缸带线移动时间一长线破皮才会把。
在一个你个人认为这样接线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给现场操作人员带来危险因素。。但是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也是这样接线,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么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是不是也会导致设备外壳带电,给现场操作人员带来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