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s和威纶通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23-02-07):
威纶通里面没有fx5s

网友A:
协议和5U 应该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应该是按照FX5U的设置来设置的

网友C(2024-12-16):
怎么设置的

网友D:
5U的设置就行

网友E:
这样可以的

网友E:
plc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