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7):
如题 我目前大学没有毕业 第一个实习工作 接触到了台达伺服电机 型号是ASDA-B3 想问一下有哪些常用的东西需要设置
还有如果用DDRVI绝对位置指令 plc的y0 y4 是不是不能接东西?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脉冲接线。包括输入前后极限,使能,脉冲和方向,输出接线报警,准备好,有的还需要Z相,最后还有一大堆公共端之类的,其他的自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接线。包括输入前后极限,使能,脉冲和方向,输出接线报警,准备好,有的还需要Z相,最后还有一大堆公共端之类的,其他的自己发挥

大佬 那plc是不是y0 y4 不能接东西啊?

网友B:
Y0接脉冲的频率Y4接脉冲的方向,多看手册,手册上面都有标准接线图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Y0接脉冲的频率Y4接脉冲的方向,多看手册,手册上面都有标准接线图可供参考。

好的好的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plc的y0 y4接了东西 然后编程的时候用到DDRVI指令 觉得冲突了 线不是我接的 接线的那些前辈都出差去了 现在公司就我一个新人 老板让我独自调试 我基础有点薄弱 所以来问一问

网友C:
在坛子里,别人可以给你建议,不过无法及时。如果情况急的话,可直接问你当地的台达售后或代理商,他们能帮你解决你燃眉之急。
一般来说驱动器参数注意几个最常用的
P2.08=10,恢复出厂值
P1.00=1042
P1.44=电子齿轮分子,根据机械实际情况设定
P1.45=电子齿轮分母,根据机械实际情况设定
B3系列的驱动器,如果电子齿轮比为1:1的话,则电机每接收16777216脉冲旋转一圈
P2.15=0
P2.16=0
P2.17=0

网友D:
默认的旋转方向,和你期望的旋转不一致时,也需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坛子里,别人可以给你建议,不过无法及时。如果情况急的话,可直接问你当地的台达售后或代理商,他们能帮你解决你燃眉之急。
一般来说驱动器参数注意几个最常用的
P2.08=10,恢复出厂值
P1.00=1042
P1.44=电子齿轮分子,根据机械实际情况设定

好的好的 我知道啦 下次直接问售货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