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7):
各位大佬,11kw电机带动离心风机,变频器常规设置加减速时间太长了,短了报警过流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增加变频器容量,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B:
Pr.9的值加大点,Pr.22失速防止的百分比,调大到最大试试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级,负载大的,要大两级。除非负载很小,就买同级

网友D:
额定电流设置大一点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用的18kw还报警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级,负载大的,要大两级。除非负载很小,就买同级

楼主:
失速防止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B:
Pr.9的值加大点,Pr.22失速防止的百分比,调大到最大试试

网友E:
自由停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失速防止是什么意思

就是防止启动电流不够大,结果电机转不起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