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8):
用的是威纶通的TK6071IQ,

现在想做到的是可以用触摸屏上的一个切换按钮来控制PLC的一个输入信号点(作暂停功能用),

但是在实际的机器上也有一个实体暂停按钮,

想问问大家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

之前在三菱的触摸屏上看到过这样的功能

网友A:
先看plc程序里面这个输入点的程序段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三菱Q系列的PLC是可以的,你可以在PLC编写 LD M100 OUT X0,然后触摸屏切换M100来控制X00,其他PLC你也可以测试用是不能用指令OUT 输入点,能的话就可以这样搞。
我测试三菱的Q系列可以指令OUT X控制X通断,FX系列是不行的,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强制输入点,因为它是只读属性,通过触摸屏和PLC通讯在协议框架内针对输入点也只是可读操作,不能写。
所以靠谱到的方式还是触摸屏控制PLC的某个输出点,这个输出点控制继电器通断PLC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