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EPSON4轴与PLC走EthernetIP通讯

楼主(2023-02-08):
请问大神EPSON4轴与PLC走EthernetIP通讯看哪个手册?
本人小白,恳请指点
如果有程序或样例方便的话给个更好
再次感谢!!!

网友A:
不是有MODBUS通讯吗?

专业外协

网友B:
用MODBUS-TCP通讯更容易

网友C:
现场总线IO手册

网友D(2023-06-09):
爱普生软件可以找到手册的,这里先给你一下

网友E:
本体的网口只支持MODBUS TCP吧,想走EthernetIP要额外买拓展卡

网友F(2023-07-11):
如果是用现场IO,接线的时候一定要过继电器,最好是把机械手的信号电源放到一起,不然信号会有延迟

网友E:
过继电器会有延迟吧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用现场IO,接线的时候一定要过继电器,最好是把机械手的信号电源放到一起,不然信号会有延迟

网友G:
做过爱普生与汇川H5U TCP 通讯 很容易的,百度搜搜就搞定了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