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1200问题

楼主(2023-02-08):
想请教大家,我现在输入点 I1.6, I1.7是否没有占用啊?

网友A:
cpu上就到1.5 没有1.6 1.7 详情可以查看硬件组态

网友B:
没有被占用。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大哥!

网友C:
s7-1214C集成的DI只能到I1,5,

网友D:
硬件上就没有这两个点

网友E:
这两个点位就当他不存在就好了,后面从2.0开始

网友F:
主要还是看硬件,有的说明书不是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