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FX5U报错H3600代码,求解决办法!

楼主(2023-02-08):
(无正文)

楼主:
问题补充
出错原因 :使用通信功能或高速输入输出指令指定的通道中未设置相应的参数。 或指定的通道中设置了相应的参数,但未连接相应BD、ADP、模块。
处理办法:请确认使用通信功能或高速输入输出指令指定的通道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请确认指定的通道是否已连接相应BD、ADP、模块。
不理解什么意思,定位2 3轴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