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ART 200与OP320-A-S通讯问题

楼主(2023-02-09):
西门子SMART 200 PLC与信捷OP320-A-S文本显示器,不能通讯,什么原因?

楼主:
同样一个OP320-A-S文本,同一根数据线,老200 PLC通讯就可以,新SMART 200 PLC通讯就不行,就是这个原因解决不了。

网友A:
不是一个OP320.一个OP320-A-S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同一个信捷OP320-A-S,同一根通信线,连接老S7-200可以联机,连接新的SMART200就不行,文本一直显示“正在通信..................”。

网友B(2023-04-11):
PLC的地址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C:
smart的设置应该不对,你可以查下。触摸屏与PLC的设置必须同步。这样就没问题了
求SMART 200与OP320-A-S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