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求助,换WIN10后老200ppi线连不上了,谁搞过谢谢指点

网友A:
没用过200,建议你装虚拟机。

网友B:
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win10 给s7-200ppi下载过程序,不过具体怎么弄的忘记了。

网友C:
首先要卸载 STEP 7-MicroWIN SMART 她和200软件的驱动有冲突,去年修设备时遇见过此问题。

网友D:
不是家庭版及是原装西门子PPI线基本没问题。
QQ: 2845452345

网友E:
装WIN7虚拟机

网友F:
用win10专业版可以安装使用啊!

网友G:
我的WIN10也是一直不能连接,都放弃了 。用了另外的一台XP系统的电脑下载程序。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H:
阿里不让分享了,复制过来你按着这个操作一下就有接口了:
WIN10X64安装MircoWin SP9后无PG/PC接口的解决方法 (SMART也适用)
电脑 开始-运行(win+R) 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回车,出现个黑框,等黑框消失后,再看看,应该就有接口了

如果搜索后出现错误提示,需要按着错误提示到c盘里面点击最后的两个64位应用文件,会出现黑色框框,就可以了

网友I:
驱动没有安装完整,跟安装顺序有关,我的经历是先安装200软件,再安装别的软件,感觉是安装了别的新版后,再安装200软件有些信息就会被判定为已经安装过了,就不会安装和修改一些信息

网友J:
找到安装路径下的这个文件,运行。可以显示PPI通道,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