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从站咋软元件用电脑读取不正确呀

楼主(2023-02-09):
最近在学习上位机,使用modbus读取PLC元件,发现咋都对应不上地址,就像下面线圈0x0000本来是M元件,但却是S元件,试了网上的对照表也这样,什么原因呀,读取和写入的都这样其实解决办法可以直接用别人封装的库,但是这个原理就永远搞不明白了。。。。。。。

网友A:
MODBUS跟三菱软元件对应关系搞清楚没? 我记得0对应D0。先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B:
你可以对照PLC MODBUS地址表,然后检查下报文发送的对不对

网友C:
零一后面有自己的帮助,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