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socket通信 做服务器时数据接收有差异

楼主(2023-02-09):
FX5U socket通信 做服务器时数据接收有差异 为什么每次接受到的是奇数个字节的时候会自动补齐最后一位

网友A:
那就根据长度截取前面7位,没得办法,我也发现5U很多的漏洞,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3-03-20):
你自己想一下为什么有8位16位32位
sswater

网友C:
可能需要接收之前清零吧。主要是别人给你了长度。
西门子smart解密。维纶还原exob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FX5U socket通信 做服务器时数据接收有差异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