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高度仪荷重仪与PLC

楼主(2023-02-10):
高度仪荷重仪不与PLC连接还能显示出高度荷重吗?
之前用高度仪荷重仪都是接到PLC中这样能调节上下极限,这次没有PLC了只要求能显示才高度与荷重,如果不连接PLC是不是还能显示出高度荷重等这些参数。如果不是的话接入PLC与不接PLC有什么区别呢?
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
有高手回答吗 谢谢!!!

网友A:
仪表上有显示屏吗?
如果没有显示屏,那至少要有一种能和HMI通讯的方式来显示数据吧。
比如说最常见的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