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0):
如题:每接到一个项目,都是从头开始撸程序,框架大体一样。控制的东西基本都一样伺服气缸。但是每次都是从新写,以前的程序一点复用性都没有。
大神都是怎么开发程序的。求解

网友A:
用的啥PLC

网友B:
自己做点FB

网友C:
大部分程序都是起保停,所以你做成接通条件,断开条件,保持条件,就是气缸了 ,还可以加报警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气缸控制与报警、轴定位、轴JOG、轴复位...都可以做成FB!

网友E:
直接做成FB放着,新项目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F:
做成库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PLC

用的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控制与报警、轴定位、轴JOG、轴复位...都可以做成FB!

大佬有没有三菱的样例,FX3U的或者FX5U的。学习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