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runtime advanced 与 S7-1200 PLC通讯解除方法

楼主(2023-02-10):
WinCC Runtime Advanced连接PLC失败,原因:网络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如下:
1、打开控制面板
2、找到--设置PG/PC接口
3、访问路劲
4、应用程序访问点--下拉菜单选择S7ONLINE(STEP)
5、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择对应通讯网卡(****网卡-LM.TCPIP.1)
参考: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89852595/%E5%A6%82%E4%BD%95%E5%9C%A8-wincc%EF%BC%88tia-%E5%8D%9A%E9%80%94%EF%BC%89%E4%B8%AD%E7%BB%84%E6%80%81%E4%B8%80%E4%B8%AA-wincc-runtime-advanced-%E6%88%96-hmi-%E9%9D%A2%E6%9D%BF%E5%92%8C-s7-%E6%8E%A7%E5%88%B6%E5%99%A8%E7%9A%84?dti=0&lc=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