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三菱PLC的大侠帮忙解决下小问题了

楼主(2023-02-10):
两个光电检测一只吸管,两个光电同时能检测到吸管输出Y14不动作,其中1个光电检测不到Y14动作0.3秒。 两个光电动作延时3毫秒左右

楼主:
这个功能怎么写程序才能实现 大侠帮忙想想

网友A:
输入加个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加个D
不知道那个光电先动作

网友B:
你说的要求不够清晰

网友B:
如何一直有一个光电没有检测到的话, 输出Y14动作0.3秒,如何要求?

网友C:
这不难啊~~

网友C:
如吸管到位,延时0.3s后,当x3,x4都亮set m100;当x3亮,x4不亮,set m101,当x3亮,x4不亮,set m102;
当m101=1或者m102=1,set Y14。吸管拿走复位m100~m102

网友D:
自己猜了
下载积分:+1(abc4624582) 真诚感谢!

网友E:
是这个意思吗
下载积分:+1(abc462458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