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mcgspro显示已过期怎么办

楼主(2023-02-10):
以前用得好好的,最近才出现。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我海没遇到过,你去官网看看,你现在用的是不是比官网的低,如果是那就下载官网的重新装一次。
如果你的版本更高,就下载一个高版本的,我记得前几天有人发过链接。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时间出问题了,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软件把时间弄错了就用不了。

网友B:
这个软件应该是没有什么试用版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打 昆仑400电话就行 要个最新版
官网就不用去了 他们不放官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 昆仑400电话就行 要个最新版
官网就不用去了 他们不放官网的
对,昆仑的官网也是奇葩,没有软件可以下载,威纶通三菱西门子都可以在官网下载到最新版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E:
不是提示教你怎么搞了吗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