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0):
工作电脑是一台戴尔笔记本,最近网口损坏,准备使用USB转网口或Type-C转网口(买了2根),连接后驱动无异常,200Smart的LINK灯绿良(说明物理连接正常)但和200Smart连接无法搜索到CPU,PING CPU地址能通,看数据包接收数据偏少(相比发送),直接用转接口上网却是正常的。怀疑是连接线问题,把转接线接到联想笔记本的USB口发现能搜索到CPU,上传下载正常。改用Type-C转接口也正常。但插到戴尔笔记本就无法搜索到CPU(添加CPU方式通讯也不行),
可以确认的是:转接线正常、网段设置正常,能PING 通CPU,疑惑是戴尔笔记本用转接线难道不支持西门子PLC通讯码?

网友A:
这还真没试过,正好我手边有俩转接线,我还恰好有个戴尔G3的游戏本,我试完了再告诉你。

网友B:
没用过USB转网口的东西,但是用路由器来连接PLC和笔记本绝对可以,我在外调试基本没用过网口  网上买个迷你路由器 和充电器差不多大  直接插插座上  路由器网口联PLC或交换机  笔记本无线联路由器   不受网线长度限制  美滋滋
  • 下载积分:+1(li8110) 热心助人!
  • 买 疙 瘩

网友C:
    检查一下网卡相关设置,是不是没有选择外置的网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还真没试过,正好我手边有俩转接线,我还恰好有个戴尔G3的游戏本,我试完了再告诉你。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手动添加IP地址,但是用搜索功能搜不到PLC。奇了个大怪。
    我刚才只试了A口的网卡,一会我再试试C口的网卡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手动添加IP地址,但是用搜索功能搜不到PLC。奇了个大怪。
    我刚才只试了A口的网卡,一会我再试试C口的网卡能不能用。

    C口的也试了一下,还是只能手动添加,搜不到。

网友D:
    网卡是不是还是在用主板自带的。要换成外接的那个网卡

网友E:
    巧了,我手里电脑网口就坏了,买的一个usb转网口的,用了一年了,主要是三菱和欧姆龙,屏三菱和proface的。一切照常使用,没出现过啥问题。买个好点的?我也经常搜不到触摸屏地址,不过好像是网段问题。手动能添加上,我也就不管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口的也试了一下,还是只能手动添加,搜不到。

    我台式电脑上没有C口,只有A口。把那个A口的网卡接上以后也是搜不到,但是能添加。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记得以前是可以搜到的啊。
    真不知道要是遇到不清楚IP地址的PLC可咋办。

网友F:
    冒昧猜测一下:应该是跟USB转RJ45的转接线有关系,每个品牌的转接线里面用的IC品牌不一样,大概率是这个IC导致的。

    找到可以用的转接线不容易,得试很多品牌的转接线。

    可以考虑使用楼上用无线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USB转网口的东西,但是用路由器来连接PLC和笔记本绝对可以,我在外调试基本没用过网口  网上买个迷你路由器 和充电器差不多大  直接插插座上  路由器网口联PLC或交换机  笔记本无线联路由器   不受网线长度限制  美滋滋

    刚才试了一下,还真能搜到呢。

网友G:
    连过1200,没有问题。是不是接口中网卡选择不对,或者这个版子的网卡质量不行

网友H:
我的usb网口可以,是否系统的原因,我的win7系统

网友I:
我买的Type-C转网口(两根),smart200两根都搜索不到CPU,1200的可以搜索到,其中一根在线监控时电脑还容易卡顿

网友J(2024-03-04):
我买的Type-C转网口(两根),smart200,1200 两根都可以搜索到CPU,1200的也可以搜索到,但是在线监控时,总会出现断线。显示出错。WIN11 系统,2023双11买的全新本本。 现场 的时候监控调试的话。真的想用一锤子解决问题。

网友K:
用过USB转网口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L:
我联想笔记本电脑,用扩展坞连PLC没问题

楼主:
联想是可以的,戴尔不行

网友M:
修改一下PGPC接口
戴尔笔记本电脑网口损坏的替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