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各位大神:Q03和20台FX5u通讯,用简单CPU通信可行吗?还是CClink通讯

楼主(2023-02-11):
如题求助大神们,计划准备一个Q03plc做主控,和现场大概20台FX5u做数据交互,我想请问设置好IP,用简单cpu通信可否实现,是否会有延迟,因为数据交互量较大,担心会有延迟?
另外,如果简单CPU通信不行,用CCLink IE网线连接通讯(Q03用QJ71GF11-T2,FX5U用FX5-CCIEF),应该可以实现吧。
主要还是不懂简单CPU通信和CCLINK到底有啥差异

网友A:
简单通讯最多只能64台。
简易通讯跟CCLINK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接除了PLC以外的设备
下载积分:+1(龙城角斗士) 真诚感谢!谢谢解答

网友B:
建议还是用CCIEF通讯,简单通讯这么多会有延时,容易丢包,三菱自己的千兆网比较靠谱

网友C:
到了10台左右,延时挺严重的

网友D:
PLC之间通讯的智能网关,实施起来比较灵活,多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都可以;
最大支持8000字节,同等网络质量和数据量时通讯速度同总线;
案例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