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1):
MCGS工控组态技术项目化教程,总共10个分卷。全部下载放在一个文件夹内,选择任一文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PDF文件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楼主:
  • 下载积分:+5(applisggq)

网友A:
    论坛先锋

网友B:
    项目化的比较好

网友C(2023-05-04):
    厉害了,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刚进门槛

网友D(2023-10-23):
    一分钱、一分货!很明显威纶在硬件质量和用料上要比昆仑通泰要好一些!外面的一些塑料啥的,其实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昆仑的软件功能强大,画面会更加美观!不过你技术人员为了节约时间、或是没有美感,再强大的软件也是白瞎!竞争主要集中在常规的7寸和10寸屏上,价格上昆仑的价格要稍微低一些,不过威纶最新款的产品价格也是很低的 7寸屏可以跌破600块钱。

    建议7寸屏采用威纶TK6070IH 或MT6070 ,威纶最便宜的那款就不要考虑了! 如果现场环境还可以,没有过多的干扰货粉尘、湿度啥的都可以,用谁家的屏都无所谓,

    1、看设备要求。2、编程人员熟悉哪种组态、编程人员时间也是钱啊。不管是用哪个牌子的屏,建议用最便宜的那一款的时候都要慎重考虑。

    结合实际和自己设备的档次最重要!  推荐使用威纶MT系列的产品!当大多数国产触摸屏价格都在500-800左右徘徊的时候,1000以上的7寸屏自然有他存在的道理!2014年1月份更新

    总结:一分钱一分货! 两家产品硬件质量除了最便宜的低端产品之外,产品都还算是稳定!昆仑优点:图库丰富,动画颜色较鲜艳。缺点是:组态软件风格,添加设备组件较麻烦,画面制作时间长。价格保护较好。

    威纶优点:容易上手,案例程序丰富,操作简单易用。缺点是:图库较少,市场环境较差,很多同行存在恶意竞争,低价倾销。

    目前威纶为了给昆仑抢占低端市场,出产了一些低端系列的触摸屏!TK6070IP!去除了部分功能,质量不敢恭维!建议威纶客户7寸屏选用!TK6070IH  MT6070等产品!昆仑屏建议选择价格在600左右或以上的产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厉害了,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