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300程序可以在线看,不能保存与下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11):
保存提示无法保存块,因为声明表包含无效的条目。 下载时候提示没有可用的参数与局部变量名称,因为块的接口和参数及变量名称描述发生冲突,有没有老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如何处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来个老师指导指导。下面有图片。

网友A:
程序有错误,用不同的版本下载过程序或者移植的程序就这样,要备份就直接上传整体,要解决就研究逻辑,把程序修改正确

网友B:
你的地址142,定义了那么多变量,肯定报错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因为版本的问题

楼主(2023-10-25):
问题很早就解决了, 一直没有回复,遇到同类问题的可以看看,只要编译一下原程序就解决了,错误的地址就自动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