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位移指令RORP

楼主(2023-02-11):
位移指令RORP如何在寄存器D写入数值,当指令执行后又如何能读取到已经移位了的数值。手册上的d0---d15(111111110000000)是不是指寄存器D0--D15值, 还是指D0(111111110000000)的值。老师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看错了吧,是b0-b15.也就是D0.0-D.F

楼主:
不明,能不能解释详细些

网友A:
b0-b15,对应的就是你程序里的D0.0-D0.F。这样子能理解吧

网友B:
类似高低位转换可以吗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C:
B0~15,是一个字的16位,D0~15,是16个字,

网友C:
16位指令,只对单字有效

网友D(2023-06-08):
编个程序仿真看下,加深理解

网友E:
循环右移,当K=4时,x3触发,b0~b3位的数据会移位至b12~b15。
当K=1时,x3触发,b0数据会循环右移到b15上,假如b2=1,b0=1,b15=0,移位后原来B3的值到b2,b2到b1,b1到b0,b0到b15, 移位后 b1=1,b15=1,b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