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2CN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2023-02-11):
资料说0-32000的数字量,为什么又是12位呢,12位最大才4095呀

网友A:
系统里面做运算处理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32000是应用到程序里面的满量程输出,如DC电压满量程是10V,MOVE常数16000,那么输出电压就是5V了。
12位分辨率是指采集的信号精度为1/4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