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3):
第一次到现场学调试多注意哪些 重点是啥啊 谢谢

网友A:
注重自己的态度

网友B:
重点是注意安全,特别是开关合闸送电的时候.
还有在现场要是有人装13,  不懂装懂的和你BB,直接不用鸟那些人.
  • 下载积分:+1(li8110) 哈哈太对了

网友C:
    有人能好好配合最好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2楼说的重点,安全是第一,自身、他人、设备安全。其他看实际情况,安全不能保证,扭头走人,不道道。

网友E:
    对,优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专注自己设备调试,不要太过刻意巴结客户,也不要不鸟客户。另外还有1个很大的注意点!特别留意自己的调试工具(螺丝刀,扳手等等),稍不留神可能就没了

网友F:
    学调试就要把师傅舔好。

网友G:
    注意安全 ,其它什么都不重要

网友H:
    人在塔在

网友I:
    二楼那哥们说的太实在了,其他楼层都说注意安全,但是说的比较笼统。
    首先劳保用品要佩戴好,钢包头绝缘鞋,别以为电工穿个普通绝缘鞋就行了,谁的脚趾头都扛不住一个活口扳手砸一下。
    其次就是工作服,尽量不要穿化纤的衣服,外部装饰部分也不要有。调试现场不光是你一个人,玩意有人在动火作业,一个火星崩你身上,纯棉衣服可以保护你,化纤衣服能把你半条命带走。以前工厂一个干电焊的哥们,贴身的衣服是化纤的,一个火星顺着领口飞进去了,然后他休了三个月病假,再来上班的时候上半身全是红的。
    第三就是手套,口罩,手套不多说,讲一句口罩吧。尽量选里边有活性炭的,能过滤掉不少现场的有毒物质。
    第四就是安全帽和防护眼镜,还是那句话,调试现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要防着哪个13会伤到你。
    第五就是看好了现场的安全通道,发生危险了,别傻站着,赶紧跑,除了命以外啥都不重要。
    第六最好有个能挂在腰上的包,像是那种练摊的老板腰上装钱的包就行,把你随身携带的工具放进去。
    最后就是看清楚地面的各种标志线,墙上的标志牌,正规车间的行车如果在移动物体的时候会有响铃这个提示,听到这个声音,要抬头看看行车在哪,尽量远离,登高作业的时候必须把安全带挂好,脚下一定要垫平,不能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各种线缆。
    以上就是我在工厂混了五年的经验,先保护好自己,你才可以跟着师傅学调试。
    剩下的就是跟着老师傅就行了,他干啥你看着就行,别在人家干活的时候老是提问,打断他的思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二楼那哥们说的太实在了,其他楼层都说注意安全,但是说的比较笼统。
    首先劳保用品要佩戴好,钢包头绝缘鞋,别以为电工穿个普通绝缘鞋就行了,谁的脚趾头都扛不住一个活口扳手砸一下。
    其次就是工作服,尽量不要穿化纤的衣服,外部装饰部分也不要有。调试现场不光是你一个人,玩意有人在动火作业,一个火星崩你身上,纯棉衣服可以保护你,化纤衣服能把你半条命带走。以前工厂一个干电焊的哥们,贴身的衣服是化纤的,一个火星顺着领口飞进去了,然后他休了三个月病假,再来上班的时候上半身全是红的。
    第三就是手套,口罩,手套不多说,讲一句口罩吧。尽量选里边有活性炭的,能过滤掉不少现场的有毒物质。
    第四就是安全帽和防护眼镜,还是那句话,调试现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要防着哪个13会伤到你。

    巨佬,打这么多字,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