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显示的数据与PLC寄存器中的数据不相符,求解决。

楼主(2023-02-13):
昨天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触摸屏与PLC用RS232串口连接,屏上做了4个显示框,4个设置参数的框。其中有一个显示框显示的数据与PLC寄存器中的数据不相符。其它7个没有问题。请朋友们帮解决一下。谢谢!下面截了几张图片供朋友们分析参考

网友A:
触摸屏,格式和字节顺序的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B:
除法计算后数据格式的问题,

楼主:
屏上面“当前电压”和“当前电流”在PLC程序中的处理方式和屏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当前电流显示正确,而当前电压显示却错误。字节顺序我也调整过了,没有一点改变。头都搞大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C:
是不是单精度的问题,小数点后面一多,就成这样。

盟主

网友D:
感觉像屏对应的显示框 未选择对对应变量,显示到其它去了。猜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当前电压的属性我选择了“启用”,小数点1位。显示不正常。后来改为“默认”。问题就解决了。但让我没明白的是当前电流和内部温度我当时选择的也是“启用”,显示却是正常的。而当前电压显示就不正常。

网友E:
用不用小数点也是看你的精度,最好用浮点数。一般这种问题就是检查数据类型,或者字节顺序,或者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