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3 有 行去能 或 模块去能 的 功能吗?

楼主(2023-02-14):
GX WORK3 有 行去能 或 模块去能 的 功能吗?

楼主:
松下PLC PRO 软件 有,KEYENCE PLC 软件 有 这功能。

网友A:
或者多建几个程序文件,不要添加到扫描程序里

楼主:
还是 不方便。

网友B:
一般可以用MC指令去断开这一段,但是直接屏蔽的话不行,确实这个有点弱鸡

网友C:
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