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满足后,为社么不递增?

楼主(2023-02-14):
高手看看,当驱动条件满足后,VW500为社么不会递增?

网友A:
P是上升沿条件,简单来说,就是需要用脉冲来进行递增

网友B:
有没有地方在清零

网友C:
如果这个数据没在其他地方占用的话,看一下上升沿触发有没有,不行就单拉出来测试一下看看
tangshi

网友D:
赞同2楼说的,通断一个周期,试试

网友E:
需要看看整个逻辑运算关系,当中有没有在清除复位的指令

网友F:
你这个一次数据也没有 是不是那里占用或者请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