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台MCGS嵌入版触摸屏与三台三菱PLC通信程序

楼主(2023-02-15):
跪求:一台MCGS嵌入版触摸屏与三台三菱PLC通信程序

网友A(2023-03-25):
有三菱串口通信可以带多台PLC

网友B:
485的话 plc站号区分 1 2 3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