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西门子1200PLC,

CPU 错误:过程映像更新过程中发生新的 I/O 访问错误

输出 8(2 字节)将暂时不作为过程映像 0 更新的一部分进行更新

帮助显示:

更新系统过程映像时,发生的新错误导致过程映像更新列表变更。

可能的原因:

硬件配置不正确。

模块未插入或故障。

解决方法:

检查硬件配置;必要时,插入或更换组件。

我有18套一样的设备,都是新设备,有15套没问题,有三套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看有问题的那些模块,模块身体上的订货号,跟你正常的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问题已解决,是SM1223插头和cpu接触不好,然后把SM1223模块和SM1231模块倒换了下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