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云者

楼主(2023-02-16):
账号是正常登陆的,收藏帖子或给楼主评分时:
弹出“还没有登陆或注册,暂时不能使用此功能”的问题,
大家有碰到过这个情况吗,还请管理员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系统文件冲突或煮浏览器崩溃了,导致平台没有登陆,或者是网络问题,以前有试过,但不是你这样,是点什么都说未登陆账号。重新启动电脑试试看看。应该退出登陆就行了
  • 下载积分:+1(剪云者) 真诚感谢!

网友B:
    清除一下cook密码重登录就好了
  • 下载积分:+1(剪云者) 真诚感谢!
  •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剪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系统文件冲突或煮浏览器崩溃了,导致平台没有登陆,或者是网络问题,以前有试过,但不是你这样,是点什么都说未登陆账号。重新启动电脑试试看看。应该退出登陆就行了

    谢谢老兄分享经验,根据你的思路我换谷歌浏览器试了下是正常了,确实是Edge浏览器的某个问题。然后我尝试了清除Cookie、逐一关闭浏览器插件等方式尝试,发现是鼠标手势插件的问题,关掉就正常。删除鼠标手势插件再重新下载回来也正常了。应该是使用过程中插件代码出bug冲突了吧。

网友C:
    没试过这操作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分享经验,根据你的思路我换谷歌浏览器试了下是正常了,确实是Edge浏览器的某个问题。然后我尝试了清除Cookie、逐一关闭浏览器插件等方式尝试,发现是鼠标手势插件的问题,关掉就正常。删除鼠标手势插件再重新下载回来也正常了。应该是使用过程中插件代码出bug冲突了吧。

    我的是用360浏览器登陆网页的。以前也是用Edge浏览器也是可以登陆,就是网页刷新反应迟疑,就没用了。
    剪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用360浏览器登陆网页的。以前也是用Edge浏览器也是可以登陆,就是网页刷新反应迟疑,就没用了。

    哈哈,我是谷歌转Edge浏览器的,主要是喜欢同步账户数据、装些扩展插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