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能块自动的写法
xwj123

楼主(2023-02-16):
ASL 功能块写法怎么使用,比如使用 mov &1 ASL100 W100.00 W100.01 .........W100.15怎么定义
bnnyygy

网友A:
梯形图还是ST?
梯形图直接定义一个内部变量(16位估计都行,我定义的WORD),AT W100
ST的话,我估计没用,但是可以用数组来处理这个问题.
bnnyygy

网友A:
ST数组也简单,无非把16个BOOL移位一次就行,
第一次从bit14移动到bit15,第二次从bit13移动到bit14.
FOR就OK了
bnnyygy

网友A:
st 如下:
这个是GIF,测试无异常,W50是梯形图的ASL,W100是功能块(梯形图),W200是功能块(ST)
功能块其实效率不高.
xwj123

网友B:
如果會使用st語言,就可以把功能塊的功能完全發威出來,
求助功能块自动的写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