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接触Pro face,请假一下问题

楼主(2023-02-16):
这种公共画面怎么做到的,我硬是找了半天没找到。
求大佬解惑,手册也不好找

楼主:
接触过几种触摸屏,每个都得重新学,其他触摸屏的经验不能通用,真的好烦,又要开始学Proface,很多都不了解,学起来贼僵硬

网友A:
页眉和页脚定义,点击画面最上方-或者画面的最下方-点击选择页眉或者页脚然后新建就可以了,新建好了后面新建画面就可以共用了
找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