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350A出现RL.24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2-16):
报警代码不是RL-24,而是AL-24,请知悉!
报警代码含义为:电机接地故障
原因有以下几个:
1.主电路端子的电源输入和输出有短路情况,注意要更换线缆;
2.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磨损或损坏,请检查动力线缆。
一般原因为后者,请注意检查!

网友A:
基本是驱动器本地坏了。换驱动器

网友B:
J2S都是停产的产品了,报警这个,基本驱动器坏了,电机很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