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我有一台MR-J2S-350A三菱伺服,机修工维修时拆装了减速机(上面由HC-SFS352伺服电机带动)恢复后伺服开机显示AL16(编码器异常)检查了插头、电缆都没问题,那编码器也没有型号,各位谁知道编码器型号?如果自己更换编码器怎么矫零?参数需要修改吗?修改哪里?怎么修改?Q505862251
编码器型号倒是查到了OSA17问了几家都是不单卖编码器

网友A:
闲鱼上可以买到旧的编码器

网友B:
编码器电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