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电机通电后为什么推不动(三菱MRJ2S驱动器)

楼主(2023-02-16):
今天在维修设备的时候,显示屏上直接报警显示(reset servo alarm)意思是重置伺服报警。但是驱动器上并没有显示代码,控制器已经排除没问题。包括一些外围的通讯线路,还是没找到问题。想知道伺服电机在没给控制指令前为什么用外力推很难推得动。另外那些CN1A CN1B怎么使用的,谢谢
小侯

网友A:
伺服馬達在SON(伺服ON)信號就進入準備運動狀態
此時就會將軸心鎖定保持不動
在接收信號後才會依照設定行進
另外還有一種是內附剎車的馬達,這種要將剎車通電才能解除鎖定進入運行
這種大多用在垂直升降機構或是停電時保持不動的設備
要知道CN1A CN1B怎麼使用,在下載區有J2S的手冊可以參考

网友B:
本来就推不动,正常的(除非解除使能)。能推动的叫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C:
从楼主那里学到了积极进取,敏而好学的精神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D:
使能状态 肯定推不动 建议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E:
推不动才正常,推得动是有问题。
伺服电机通电后为什么推不动(三菱MRJ2S驱动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