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6):
怎么简化这个程序,高手帮忙下! 用for  next指令怎么编?

网友A:
把D0到D3,引入变量Z3,Y0到Y3也是引入变量Z3就行

陈0928

网友B:
引用楼主chenlf于2023-02-16 14:38发表的 怎么简化这个程序,高手帮忙下! :
怎么简化这个程序,高手帮忙下! 用for  next指令怎么编?

想知道这程序要做什么,以现在来看的话比较像
每个都是独立事件,D0~D3互不干涉,类似STL的概念

用FOR的话是D0一直做到D3
与现在程序的概念不同,在X开启的状况下,会RST上一个Y
陈0928

网友B:
如果这样还不清楚的话,这程序其实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想做一个达到上图类似这样效果的程序,程序中只有4站,要是有40站又要怎么编程序才简洁?

我记得我看过这个论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看过这个论坛的帖子

是的原来发过贴子,还请多赐教,劳驾了!

网友C:
用这个替换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感谢大侠出手,完美解决!
  • 下载积分:+5(chenlf) 感谢大侠出手!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