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字符串问题

楼主(2023-02-16):
请教各位大佬,上位机传送奇数(3、5、7这种个数)个字符串,PLC最后一位会补一个,但每次传送的字符串的个数不固定,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字符串长度+1除以2得占用字数。

网友B:
字符串占用的地址都是双数的。让上位机给你发送规律一点的不就行了,要么就仍那不管了,跟他扯皮

网友C:
根据长度,删除最后一个得了

网友D:
让上位机在指定的位置把字节数发给你

网友E:
最好是让上位处理,把奇数字节补成偶数

网友F:
$MOV后可以做循环判断哪一个字后为0,从而判断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