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4AD只有一个通道有输出

楼主(2023-02-16):
验证码正确,通道1234都打开 H1111,采样次数四次,不论怎么测试就是第一个通道可用,其余就是没有数据,AD转换指示灯也是没有反应,查错BFM29也没有问题,这个头都大了,是不是坏了,恳请各位师傅答疑,谢谢、

网友A:
电压 输入也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