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组态软件问题

楼主(2023-02-17):
我是新人菜鸟,请教大虾McgsPro与MCGS7.7哪个版本高?
tangshi

网友A:
这是不同的软件,对应不同的屏幕,没有高低一说吧,他俩都是昆仑通泰的屏幕,但是用的软件都不一样啊

网友B(2023-10-27):
没有版本高低之分,使用的触摸屏不一样。Pro版本支持大部分新屏,嵌入版适用老款系列。选择屏幕时会写明支持软件
请教MCGS组态软件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