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有这么多回零方式?有何区别

楼主(2023-02-17):
回零方式这么多种,该如何选择

网友A:
如同你的头像,同样是出行,为何有的人选择坐火车,有的人选择到处飞?

专业外协

网友B:
能用到回零功能的,不外乎对精度有要求:
1/高精度,电子行业的插针或取件工况,比如1mm以内的偏差可以接受,可以使用外部开关+电机Z脉冲方式
2/低精度,只用外部开关(光电或接近开关),外部开关由于反应时间及灵敏问题,精度稍差
下载积分:+3(随风过路人)

网友C:
为什么吃饭可以用筷子,也可以用勺子

网友D:
回零的精度不一样,可以根据要求选择。

网友E:
回0方式由你的工况精度要求所决定。没有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