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W3崩溃问题

楼主(2023-02-17):
如题,GTW3模拟,软元件设定是16无符号,PLC上输入FFFF,屏也是显示负值,屏输入超过32767就会崩溃。各位阿祖,咋整

网友A:
数值溢出了,取值范围超出十六进制
主要是软件会崩溃,顶不住T-T

网友B:
GOT设置输入范围区间限制就行了.
主要是我设置16位无符号,取值范围应该是0-65535才对,我才输入32768就崩溃了

网友C:
软件很牛,已经做到自我甄别了!
甄别是好事,但是别崩溃啊T-T

楼主:
软件该崩溃还是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