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松下伺服定位过冲

楼主(2023-02-17):
松下A6伺服位置控制,定位会过冲,然后回转一下,惯量比改了,刚性改了,增益也改了,加减速时间改长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水平还是垂直,负载过重?或者测试下是不是有干扰,查看PLC发送脉冲数与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是否一致!

网友B:
分二种情况,如每次都这样,查软件,如偶然,查干扰,接地,对比胙脉冲当前值与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还是垂直,负载过重?或者测试下是不是有干扰,查看PLC发送脉冲数与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是否一致!
PPU结构,前面一台可以,后面这台就不行了

网友C:
松下是有这种情况,近来有台达的没事

网友D:
松下的伺服可以试一下跑一下惯量自整定呢~
PPU会不会机械结构有问题~?

网友E(2023-12-21):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