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7):
工件进入 机械手1过来将工件旋转90度 先封短边
然后封完留到机械手2号,机械手旋转180度
通过流水线留到机械手一号位置
然后机械手1平移板过去
然后封完机械手2旋转90度 ,
再次流到机械手一号位置。
机械手1平移板过去
然封完再次到机械手2号
机械手2号旋转180度
再次到机械手1
机械手一平移过去,
板完成流出
期间每空出一个板
就进入一个
最多承载5个
那位大哥有思路

楼主:
每次板的形状

那位大哥有思路

网友A:
你这个就是自封边机嘛,我们在用的是6个一组,最后一个封完再重新入

前面有缓存架

网友A:
你这个思路就不对,工件竖着放怎么可能放得下五个,要横着放,

所以2号只用判断出来的工件是不是0度或者180度,如果就加90度,让工件横着送去1号

1号再转90度送入封边机。

还有一个条件选择,只封0度和180度,即只封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思路就不对,工件竖着放怎么可能放得下五个,要横着放,

所以2号只用判断出来的工件是不是0度或者180度,如果就加90度,让工件横着送去1号

1号再转90度送入封边机。

6个一组比较靠谱  短边也要封,持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怎么记忆完成数量

网友A:
但是前面要缓存架,后面也要缓存架,五金也开不赢,

有些只需要封两边,这个选择必须有

网友B:
慢慢敲呗,敲着敲着就有思路了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