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能带动的电机,电源为什么无法带动?

楼主(2023-02-18):
我有一个往复锯坏了,把里面的电池和齿轮箱拆了出来。
1、用24V电源经过变压成12V的直流电供电,电机是转一下,停一下。
2、但是用另外一个12V锂电池直接供电就可以正常转。
这是为什么?电源和电池的输出都是直流12V,有什么区别吗?
电源:
锂电池:
电机:

网友A:
你用12VDC的直流电源试试?何必脱裤放屁用一个24VDC的直流电源经过变压转换成12V?你确定你那12V功率管够吗?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熊迪,开关电源不能带电机的。。。得用变压器

网友C:
你想象力太好了,就像你拖个扫把和小孩子拖台汽车一样

网友D:
改一个电流也可以调节的就好了

浪子海风

网友E:
你那个稳压器有问题。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你的转换器功率太小

网友G:
多数是电压转换器功率小了,建议直接换12V电源。

专业外协

网友H:
接一个负载时,首先要考虑:1 电源的电压匹配;2:电源功率匹配;3 供电的线径匹配。
想飞的鱼

网友I:
功率问题

网友J:
功率小了呗
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设备检修,维护升级,安装调试,电路维修,采购非标设备、软件开发设计、视觉纠偏+检测、单片机、上位机、、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ZHQHZ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微信: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FBZDH88

网友K:
你不用电压转换器,直接用24V接电机看看能带动不。肯定转的飞速,但是你只能短时间试验。

网友L:
过载保护呗    你换个10A  12伏试试   ,转的飞起

网友M:
电源容量不够呗
谦虚!谨慎!冷静!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多数是电压转换器功率小了,建议直接换12V电源。

网友O:
电流不够,锂电池是高倍率放电,输出电流有10A以上

网友P:
容量扩大些就好。

网友Q:
锂电池有普通款,还10-30倍放电速度的,容量:5850mAh

放电接口:T形母插

放电倍率:持续15C(88A)持续,突发30C(175A)

你的电源没有88A-175A的放电能力,肯定是带不动的

网友R:
好好学一点基础知识就知道了

网友S:
转换器功率太小

网友T:
估计是电压转换器功率不够,看你这电机也很小,估计直接用S-100-12就够用了...

网友U:
电机启动电流大  开关电源保护了

网友V:
功率不够也就是电流够

网友W(2023-06-16):
我认为是你配的DC-DC问题,它的带载能力低了

网友X:
引用楼主suzheng68143于2023-02-18 16:23发表的 锂电池能带动的电机,电源为什么无法带动? :
我有一个往复锯坏了,把里面的电池和齿轮箱拆了出来。

1、用24V电源经过变压成12V的直流电供电,电机是转一下,停一下。

2、但是用另外一个12V锂电池直接供电就可以正常转。

DC-DC变换器电流不足,功率不够!换个功率大的吧。

网友Y:
我也同意是功率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