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8):
这是下午安装的软件,不知道激活的方法对不对,软件还是打不开,无法选择触摸屏的型号,型号是灰色的,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试着换版本,重装修复,还是这样啊,搞了一下午就是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该从哪里入手,安装的是V11组态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
软件授权管理器进程异常或没有激活.
新版本的已经改变了激活方式了.

网友B:
激活问题,重新激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授权管理器进程异常或没有激活.
新版本的已经改变了激活方式了.

新版本怎么激活,不是3个文件替换的那种方式了吗?谢谢

楼主:
用的这个方法激活的,但是不行,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型号是灰色的不能选。。。

网友A:
你的那是针对以前的旧版本PLC软件的方式.

楼主:
我下载的5000软件  v32版本,里面有个教程,也是说这样替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活问题,重新激活就行了

如何激活,能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