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做过螺丝机的

楼主(2023-02-18):
线体上增加3个打螺丝工位,螺丝位置固定的两轴可以了。哪们大神方便有BOM清单供我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A:
不应该先和机械探讨吗?

专业外协

楼主:
在现有线体上加一个工位,机构的没时间搞。我觉得买个现成的好了,领导不同意 哎

网友B:
固定位置,如果位置够的话,直接几把螺丝刀一起打更快,不用移位。
闲鱼买现成更快,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