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手机APP监控电表数据

楼主(2023-02-18):
想用手机APP监控电表数据,大师们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用PLC采集电表数据,手机APP和PLC通信也可以

网友A:
巨控 了解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巨控有手机监控APP?

网友B:
手机APP不管怎么搞都是定做了,你看的是成本问题了,
电表应该是485接口,硬件就是外接个DTU模块连网,
接下来就是软件开发手机或上位机程序了,如有需要我可以帮忙。如果只是wifi直接控制,可参考我之前公开的文章,可以自己DIY做个WIFI转换模块连接,如果是远程控制,需要运用到物联网云平台,自己要了解物联网运用,如下图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楼主:
云智造?怎么搞

网友C:
占坑,坐等大神

网友D:
引用楼主youzhiwei888于2023-02-18 21:47发表的 想用手机APP监控电表数据 :
想用手机APP监控电表数据,大师们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7300.html
看看这个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E:
来的最快的就是找个支持Web组态的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理论上S7-1200就可以),然后手机上访问对应的网页地址就行了
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18826437096

网友F: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电话18826437096